问个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2011-10-05):
问个问题,大家不要见笑,大家用什么方法最快最简单安装系统!

网友:
用U盘PE的GHOST啊

网友:
用ghost  镜像??

网友:
直接安装盘塞进光驱,一般都是按个1.直接GHOST到C盘,然后就剩等待了。都是过来人,没人会笑你

网友:
我有一个USB移动光驱,一个装有多个版本xp.gho的u盘,启动光盘的pe系统进入ghost,选择u盘中的想要的xp.gho,进行安装,这样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点评):
直接把U盘做成可启动的就不用移动光驱了。

网友:
用移动硬盘最快

网友:
有的机不能从移动硬盘启动怎么办

网友:
845以上的主板应该都能吧,不行只能用光驱了

网友:
大白菜超级u盘启动制作工具制作PE。。用U盘PE的GHOST很快的!!

网友:
u盘启动winPE,用里面工具分区、ghost。

网友:
我还是习惯用光盘装系统。

网友:
用U盘,进ghost。

网友:
U盘 PE  估计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用U盘,GHOST

网友:
你配一台机作为母机,然后别人来买电脑你都照此母机为配置卖给客户。这时只要轻易把母机的系统GHO进新机即可。不需要安装。你说这样快和简单不?

网友(点评):
这个不太适用吧

网友:
拿U盘装轻松简单。

网友:
用U盘来装应该算是一种吧,携带、使用都很方便,现在大多主板都支持U盘引导启动。

网友:
u盘或者外置光驱,winpe+ghost

网友:
ghost恐怕是最快的了。。

网友:
用晨枫,杏雨梨云的都可以,U盘安装比较快

网友:
U盘,winpe,ghost

网友:
4楼强悍啊~~表示鸭梨

网友:
版主不怕把你的系统装到了D盘了啊。。。我以前就悲剧过。。自己装的很容易装到其他盘去。。还是进PE慢慢来吧

网友:
下载一个GHO 系统文件
然后再下载一个OneKey Ghost.EXE这个
不用U盘 不用光盘 直接装!

网友A:
U盘 PE GHOST

网友:
U盘做系统很方便,一U在手,天下无忧。。。。

网友B:
PE或ghost,
偶手头常用的有两张 ,金狐的xp-sp3+ WIN7 32 , win7 64 rtm
基本够用~

网友:
这得看你的系统多大!一般硬盘写入速度快点,再用U的GHOST装!

网友:
U盘装快捷方便,就是容易搞丢。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 你是要制作工具吗 我可以给你

网友:
u盘啊 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