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

楼主(2011-10-05):
一电脑在客户家经常死机  在我家正常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市电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换掉试试

网友:
呵呵人品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是客户那里的电压问题

网友:
市电问题比较大。

网友:
  哈哈        有这事  啊               你可以看看电源啊 插板啊

网友:
电压不稳有可能,你可以看看他的电源排插,不行换一个适应宽电压的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量一下客户家的电压最保险。

网友:
AMD的吧,我也遇到过,我不上门,在我这里没事就告知用户机是好的,把外设挨个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