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此芯片的时钟和复位分别是哪个?

楼主(2011-10-05):
笔记本IO KB926时钟和复位分别是哪个脚,自己拿不准,另外他们待机和开机后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本人小菜!待机电流0.015。

会的教一下小弟!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0-6 22:49):
谢谢大家,已经知道了!

网友:
  Y430笔记本。发现IO不工作,已换二个了!确定IO好的,此芯片。
IO共电VCC3.3正常,
37脚ECRST# 3.3V
117脚,有3.3V 开机无跳变!
127脚(ACIN)3.3V,
16脚LID 3.3V,
122脚XCLK  1.5V
123脚XCL2  0.1V
现在32脚ON_OFF有高低跳变,

网友(点评):
117无跳变,查与117脚连接的3.3上拉,上拉没问题,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122和123脚压差太大,多半不会起振。

网友:
reset是复位         clock代表时钟      你没说清楚     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
上面的师兄们都已经回答了,我就不再回答了,过客而已!

网友:
37和20脚分别是做什么的?

网友:
37复位,122和123就是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这个如何处理?

换晶振 谐振电容 不行换io

网友:
这个电路要是搞懂了,基本修本本都是很厉害的了,呵呵

网友:
晶振压差有点大,换个再试试。

网友:
上次也修个KB926没有PWRBTN#,也是32K晶振坏了

网友:
最好找示波器,打一下 1·22 123是否起震
如果波形正常
试刷一下BIOS

网友:
37 复位  122 123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