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图中R308是多大的

楼主(2011-10-05):
如题看一下。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1-10-7 16:56):
原机搞定了。是1.3欧。原电阻变为165K了。导致充电取样不正确,所以烧充电下管。

网友:
应该是1.3欧。用10欧以内的代换应该都可以。

网友:
1.3欧姆
应该是的

网友:
楼主,是1.3欧

网友:
1.3欧姆,1.3左右的都可以代

网友:
1R3F 就是1.3欧的意思吗,是怎么看出1.3欧的

网友(点评):
1R3 就是1.3

网友:
一般是900多KB吧

网友:
直接打个1.3欧姆还不行

网友:
这个我都晓得是1.3欧的
问下F是不是误差呢?

网友:
1.3欧 用一个10欧以下的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1.3欧

网友:
这是精密取样,应该原值代换的吧?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