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 无U供电

楼主(2011-10-05):
请教:INTEL 945原装大板,没有U电,其余电压都有,是不是BIOS坏了呢?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不是的,cpu的电压是最后出来的,所以应该是条件不满足!你在查查下哈条件~!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呢,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这种问题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其余供电正常    应该供电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如果内存电压有的话,另外要考虑一下CPU座的问题

网友:
没有cpu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如果上下管是好的话,主要从以下VRM芯片的工作条件:VID、VCC及EN是否满足。

网友:
要是你觉得BIOS有关,就刷N次试试看有效不
查电源IC的供电条件吧,如果不知道就送修

网友:
不是,是CPU没有得到EN信号,才导致没有的,你看下电源IC有没有收到哦,要得到EN信号的条件是前面各项供电正常哦。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你换一个看看

网友:
要查芯片的条件啊
   你就这么点信息让人家怎么帮你呀

网友:
intel原装板必须要上真U才能出电压,并且你说的这个大板用的PWM芯片貌似ADP31XX的,最爱坏了,如果其他供电都正常了,换一个一般都能好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查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EN 信号来没有啊。。电源好信号来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EN 信号来没有啊。。电源好信号来了没有啊   这个要看看他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吧,查你的电源IC,在看看PDF,对应的脚位的相关电压,如果EN没来,那就远咯

网友:
楼主应该查下电源管理芯片 看是是否正常 再来这手IO/时钟电路吧!上下MOS管拆下来全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