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罗丝 修复桥虚焊

楼主(2011-10-05):
一块海信N7818/V主板,IDE硬盘能识别,但无法进行任何的数据操作,SATA的没问题,因为硬盘是好的,所以怀疑主板问题,先后恢复BIOS默认设置、刷BIOS,都无法解决问题。后查IDE座,发现16脚不通,用手压桥,能通。

因为没有BGA,风枪加焊的风险太大,所以没敢动手,想着,既然手压可以通,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力呢?

对着主板发呆了一会,就盯在桥的散热器上面,如果两个固定的胶卡的力度大一些,那不就是相当于加力了?既然胶卡的力不够,那可以用罗丝啊,松紧还可以调呢。想到就做,找了两个长度大小合适的装上,用表一测,嘿,通了!

上电试机,IDE硬盘可以正常用了!

两个罗丝不值什么钱,却修复了桥虚焊这个麻烦的问题,还是值得高兴的,哈哈,我另外的一块桥虚焊板也可以这样来处理了。

没设备的同行,桥虚焊问题不妨也参考下。

螺丝可不是长久之计啊。
这也叫修啊,无语
最好价格风扇,
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
楼主 你很行,长见识了!
山寨也要有技术的!
这个也行?能用多久啊?
555555……我早知道这也能发贴的话早就发了……
牛人啊,学习了,长见识了
降低成本 赚取最大利润 商人的本性 是个好商人
不错,不错。。。。。。。。。顶
办法是不错,能顶一时,就是容易不稳定啊,建议再把桥上加个滚珠风扇

网友:
晕!这样也行?

网友:
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不错,有创新思维!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不过楼主挺聪明的 ,学习了哈哈

网友:
不是很行的.压坏桥.不过还是挺可以了,我直接在主板下面加装了个厚铝片!像CPU座下那样.

网友:
不是一般人

网友A:
好给力,你不怕钻到下面的电线了吗?

网友(点评):
楼主是用原来上胶卡的孔,是现成的

网友:
你这不知道能管多久?我今天也维修n桥虚焊,用土炮bga。

网友:
好样的的,只要能用住就是你的本事,

网友:
不知道这样能支持多久,,,

网友:
你挺聪明的,好办法,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也这么干

网友:
牛啊。这样也行

网友:
散热片只要不平行就会压碎晶体  ,最好加焊解决

网友:
感觉别的地方还会再脱落

网友:
算你狠。。这样也行。。。小心压爆桥啊。。

网友:
不怕返修吗?

网友:
厉害 这都想得出来。

网友:
早晚会出问题的,顶不了多久!

网友:
学习了哈哈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7789-1-1.html

网友:
肯定没有用的,三天过不到晚就挂了。绝对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
给力 楼主牛 这样都能想到 学习咯

网友:
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解决问题,早期没有设备的时候也这样做过,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以前座子虚焊也这样搞过,换一种下面是X型的底座,风扇螺丝上紧就可以,但是这种方式不也能照样赚到钱么,值得推广,哈哈

网友:
“罗丝”是好? 保佑你用一个月,其它的就不管了

网友:
这种压法长期不是办法的,很快就会出问题的,时间久估计桥会挂掉。

网友:
楼主牛X 但是用不了多久客户就要回来找你了!指标要治本啊 楼主!

网友:
修板时,看到有个同行也这样弄的,最后2张板全变形了
阿联
这样啊。。。
详情

网友:
用螺丝固定的话,估计好不了多久

网友:
嗯 简单使用 真棒

网友:
这招找早用过了,用一个多月就要出问题的

网友:
我也见过我们这边同行.这么发力的.

网友:
这样不是长久计,估计很快就会返修
阿联
也是的哦。。

网友:
好懒也是个办法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 这样 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给力,你不怕钻到下面的电线了吗?
肯定得找没线路的地方钻啊

网友:
技术是不错了 说句不爱听的 就是怕它过了几天就返回来了 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