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BMT400电池不充电遇见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05):
本人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请各位指正。
拿到IBMT400  板子看到负责测试的小弟在上面贴的标签是电池不充电,当下就仔细看板子有没有缺件,进水,外观是否好,把一切都整理好后,该补上的件都补上后,开始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检测。刚进的这批板子进水和摔过的比较多所以前期处理比较麻烦。
本人新手为了能全面的熟悉所学的知识,习惯按照步骤顺序测量,高手切莫笑话,哈哈
下面开始写步骤,这个板子用稳压电源可以开机,能进系统。
1,接入AC后,产生VCC3SW,并产生各路M电源,
2,插上电池,测I2C总线的信号是否到达EC, I2C_CLK_BT0,I2C_DATA_BT0
3,测EC是否发出SPI信号给PMH7ECSPI_CLK(0V)ECSPI_MOSIECSPI_MISO-ECSPI_SS后面三个都是3.3V
4,发出与充电有关的各种控制信号
   U28PMH7发出3.3VM2GATEON
   U61RINKAN_1发出24VM2_DRV
5,继续发出
U28PMH7发出3.3VM1GATEON
U61RINKAN_1发出24VM1_DRV
6.PMH7发出BAT_CRG信号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9683302/QQ/WinTemp/RichOle/%60K77NJ[%7BU8E43VD@SN7LD%7B1.jpg
问题来了 测得没有此信号,其他都正常 就是没有BAT_CRG,此信号发到MAX8765充电芯片当开启信号,

测得此信号所经过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没有问题,排除小零件坏的可能性。没有此信号就不能充电啊,问题就这一个吗?后来我把MAX8765 的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测了 都是正常的,所以就修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思索很久没有答案,为什么前面的信号都起来了就是没有BAT_CRG那,后来无意间看到D7这个二极管被砸歪了 ,在换了之后居然能充电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信号是-EXTPWR转换成-EXTPWR_H8告诉EC适配器插进来了,既然能用稳压电流源开机,这个信号就已经到达EC了啊,那这个信号怎么不去影响开机而是去影响不充电那,希望高手能不吝赐教。谢谢啊虽然已经修好此版,但是还是留下了个疑问。

网友:
绝对原创不要给删除啊

网友:
强烈支持原创啊
可惜还有看不懂哈

网友:
有点迷糊啊,支持原创

网友:
好多图片看不到。。貌似没有编辑好还是怎么了。。时序写的不错。。至于那个D7 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会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
支持原创,时序有点不懂

网友:
来看看,还可以哦

网友:
强烈支持你,我就没修好过充电电路

网友:
时序有点不懂

网友:
H8没有检测到Acok#信号,导致8765没有主控制。所以不能充电了。但这跟电源开机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D7歪了,再说你有点位图一查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8-03-03):
这个帖子看的是一头雾水,前面的图片是什么情况,这么多路径,LZ是直接拖放进来的吧,不是用添加附件功能弄得吧!

网友:
换了电池还不好在考虑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哦

网友:
不充电的问题真的很难修,有些刷BIOS就好了

网友:
T400一块主板75块钱,,,,都是直接换,研究技术另说了

网友:
写得太长了, 看得辛苦多。。。。。。。。。。。。。。。。。。。哈哈,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多图片看不到。。貌似没有编辑好还是怎么了。。时序写的不错。。至于那个D7 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会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
支持原创,时序有点不懂!!!!!!!!!!!!!

网友:
看得我一头雾水,不过等楼主解答出疑问可以继续发帖

网友:
楼主高手,也有耐性,这样的问题我都直接换板

网友:
不错的文件 谢谢 刚好用的上看得我一头雾水,不过等楼主解答出疑问可以继续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