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不在状态三块主板没一块搞出来 都是急等修的

楼主(2011-10-05):
第一块,PS2键盘用不了  看到接口边上 5V进来的电感 烧掉了,整理了下,焊点,打下对地值,300多正常   然后又找了个电感接上去  开机键盘灯三个一起闪个不停    打键盘数据时钟线,对地值都为600多    最后拆到电感, 再开机,不接键盘  跑码到7F  掉电    有点郁门  后来把排容 串口芯片一起拆了  还不行==========主板是精英的

第二块 技嘉  GA-G31M-S2C    全板无复位    CPU 供电   内存   桥  总线1.2V  供电都有  基本正常     pci时钟 测了电压只有 0.6V
最后测到时钟芯片  开启信号   通过cpu电源管理IC  的pg信号  接一个电阻  再过两个三极管  到时钟   电阻一端1.3V  另一端只有0.59V

第三块 也是技嘉   技嘉GA-P41-ES3G  独显大板  不上电  触发不了    IO 是ITE8718F-S    先常规的试着,看能上电不,清BIOS

摸晶振  都不行    测晶振两脚  有压差   手里没图纸    就没怎么查  直接换了两个IO  还是不行   对比了也是一块技加的另一个好板,IO 也是ITE 8717F-S   有关上电的一些位,有些没电压  唉, 搞了半天没查到问题

各位给看看有没遇到类似的故障  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慢慢来。一块块解决!

网友:
慢慢一个一个来,不要忙了就乱了思路

网友:
同行吹得急啊

网友:
个人觉得 技嘉的板子 BIOS坏得 比较多。

网友:
bios 刷了 也不行啊

网友:
期待好的结果

网友: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你的第一个主板我看的有点明白了 之前是修USB最后没修好 反而修掉电了 我想问问你自习观察主板了么 还有别的地方烧了么 南桥的供电测量了么?最后是掉电 感觉南桥有点问题 可能是你换得那个电感换得 !

网友:
1.也不说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VIA,杀吧
2.还需要测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上面的电压和波形再定
3。触发后看IO发出到南桥的信号有没有

网友:
pci时钟 测了电压只有 0.6V     按时序一个一个查,,,总会查出来...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得一个一个慢慢仔细查。

网友:
没有建议,得向你学习。修好后把结果贴出来。期待!

网友:
楼主不要以为同行吹的急就乱了阵脚、你主动权在你手里你说什么时候可以拿就什么时候拿、问题总要解决的。关键是思路要清晰不要着急 问题慢慢排查

网友:
PS/2不能用,查下IO和KBRST这个信号。
时钟芯片接两个三极管,EN信号是高电平,不是低电平。
不触发的,查下COMS电路。

网友:
不着急,慢慢来,一块一块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