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主板

楼主(2011-10-05):
今天接了5块戴尔原装主板,能正常开机。就是无网卡驱动和声卡驱动。能找到硬件。可是就是打不上网卡驱动,问问各位大侠有什么绝招啊,,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声卡有时能装上,,可就是网卡怎么都无法装上,是不是要戴尔原装驱动??谢谢各位。。

网友:
刷BIOS啊,一般都是BIOS

网友:
拆下网卡,和声卡,先换

网友:
戴尔有的机型比较挑驱动你可以在这里下载驱动114.Dell800.com

网友:
先换驱动,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你好,我们单位大多数用的也是戴尔的,坏了好几块了,都是一个毛病,开机只有CPU风扇转,其他的就没有反应了,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先从驱动下手吧!建议去驱动之家或者戴尔官方网站都可以找到你想要型号的驱动、楼主所说可以识别硬件证明芯片都是好的 不建议更换芯片先软后硬吧!不行就加焊下声卡和网卡芯片虚焊的可能性也要预算进去

网友:
发现网卡驱动  可就是下不到,,找不到网卡上的型号。。官网上好像都找不到啊。。郁闷。。有一百块这样的板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