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修好显卡屏幕报错。

楼主(2011-10-05):
拿来是花屏
跟客户报价,取下来直球,装上去开机就报这个错误。

网友:
报PCI错,有可能是无线网卡没有插好,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你这不是显卡报错,你是是报南桥PCI中断IRQ地址冲突,你要查下网卡,声卡,无线网卡,1394什么的,也有可能你做显卡时南桥没有贴锡箔纸,南桥空焊了

网友:
同意
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解决了没楼主~!

网友:
你按F1看能不能BIOS!也许是你没有专好,和显卡没有关系的!把BIO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你把其他的配件都拆下来,裸机试试看~然后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有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无线网卡报错啊!!!~~我昨天才看修到过啊!!!~无线报错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显卡换好后,无线网卡报错。
郁闷,后来只能更换无线网卡

网友:
是pci的报错,把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报PCI错.将外接设备都拆了,裸板点机.还报错就看下BIOS设置有没问题,不然放下电,如板子有PC卡IC就将IC拆了在点机.之前我修过跟LZ类型的故障,将PC卡IC拆了就好了,不行就在排除PCI的芯片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说说

网友:
怎么解决的,期待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机器之前摔过,浸过水,在别处南桥干过,修好了过后又坏了,到我这换了个供电芯片。进系统进不去,也是报这个错,无意间摘了条内存好了

网友:
pci报错无线网卡

网友:
应该是PCI外接设备报错,一个一个查了,比较麻烦

网友:
更换南桥,问题解决了。、

网友:
换南桥好了,那就是你没有包好吧!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应该会OK

网友:
可能空焊了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个,拿来时北桥,南桥,EC都被干了,南桥还干掉点补线,跑OO,后来这个板子修好了,开机画面就跟你这个一样,PCI 报错,USB无作用进不了BIOS设置,因为南桥补过线,南桥可能性很大,拆了南桥重新补线上漆,丢给他们做BGA结果悲剧了,1.5V做短路了,再做开机电流就2.0,无电压短路大电流。明天继续搞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