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CS78G板子。

楼主(2011-10-05):
量了各个电压都正常,内存,北桥,总线,CPU都基本正常,不跑吗,开机一段时间北桥发烫,就想应该是信号线的问题了,直接插假负载,测PCI地址线,测内存地址线都正常。测到CPU跟北桥的地址线意外响了,20个点,响了2个,估计就是北桥坏了,客户也没要求修,直接换个二手板,此版就宣布报废了,呵呵。

网友:
响了应该是北桥挂了,赞同

网友:
分析的没错,北桥应该坏了

网友:
北桥不良,BGA加焊,试下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无穷大 应该是虚焊跟断线吧, 通了 应该是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