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用电源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1-10-05):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只要用电源适配器关机后接着就会自动开机,单独用电池没问题,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也有此故障,这种故障该考虑哪方面的问题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CMOS电池,IO,南桥

网友:
量量开启的地方有没有和不该通的地方通了

网友:
*脏话*!!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最后没帮客户解决啊,希望高手能帮忙说说理由啊,真的我都蒙了,我觉得应该是桥的事,反正就是只要用了电源适配器的话就关不了机,关了又自动开机了,我晕真晕!!等等高手

网友:
先查查开机线路是否有器件漏电短路,如果没有那就得查IO和南桥了

网友:
最后BIOS放电后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B:
有学习了一招,我想再问问,主板电池放电,就是把电池拿下来吗?还要做其他的吗?谢谢

网友:
开机电路故障 io 南桥 cmos

网友:
这么简单啊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捡钱了

哈哈,分你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学习了一招,我想再问问,主板电池放电,就是把电池拿下来吗?还要做其他的吗?谢谢

还要短接一会两个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短接一会两个触点~!

感谢前辈的指点啊,记住了

网友:
M100不是CPU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bios  没电的时候 默认通电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