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高压问题

楼主(2011-10-05):
今天朋友要我去修个三星的740N,症状是通电无显,连logo都没有。唉。。拆机,刷刷刷,3个鼓起的25V的830微法电容换成全新的25V 1000微法的,上电,问题依旧。仔细看,发现显示器开关能正常开关显示器,用手电筒照照,能隐约看见经典的“请检测信号线”,再查电源板,发现低压部分的一个名称为F301的3A保险丝断路,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就捣糨糊用了一段很细的焊锡丝给焊上,量下,通了。上机,通电。还是故障依旧,并且多了个新故障,屏不亮,并且显示器开关灯大约亮10秒后会熄火下,然后自己再亮。。。唉。。修不出来了,请问有谁有相关经验不。。淘宝上这种高压一体版很简单,但是我想把他修出来。。不想换。谢谢!

板号告诉大家:IP-35135B

网友:
你高压部分出现问题,最好不要用段很细的焊锡丝给焊上,你先看高压线圈,还有PS7575哪些,量它们阻值!

网友:
换个高压包试试,三星的就是又这个毛病,估计换了高压包就好了

网友:
唉。。量不出来了,想把4502C吹个下来的,一吹板子就起泡了,晕了,破板子,买新的去了.谢谢大家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