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奇怪现像

楼主(2011-10-05):
新装了一台电脑,怎么开机不显示,每次都要重启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硬件不兼容。

网友:
请更换你的内存

网友A:
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
硬件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不会是主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吧,也可能是另外的板卡不兼容,先换换咯,确定下故障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不知和我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同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不知和我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同类的。

换硬盘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主板试试

换主板了,正常了,是主板有问题的,应该是有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真是怪现象啊·!~!~!·

网友:
先一步一步试试,都可以换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
我也有过一台,后来自己又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板子

网友:
跟我以前的机子一样,,结果是南桥坏了。。。。你的是新机子,,不因该吧

网友:
难道是主板和内存不兼容

网友:
我以前是显卡挂了。再后来那块显卡就死硬了

网友:
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