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05):
U盘指示灯狂闪,插上一会后明显发烫,打开外壳后,测U盘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串接两个小阻值电阻,其中的一个标为200欧的电阻值为0,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主控会不会烧坏,因为没有找到200欧的电阻先行换上,在此问问先~~~
指示灯

网友:
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就知道的了,正常是500-600,过大或过小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