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显示器 现象是开机几秒钟黑

楼主(2011-10-05):
今天接一联想D170wa显示器  现象是开机几秒钟黑屏。确定是显示器问题,于是拆机后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什么异常,再次接上显示器还是一样,但奇怪的是能听见吱吱的声音,不知是电源板和是灯管哪里发出来的 。请问大家应该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呢,

网友(点评):
80%是灯管打火

网友(点评):
楼主你太牛了,直接把电路板放背面上试机吗?

网友:
会用  通用驱动板   高压板,点屏吗,,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要不是灯管,要不就是高压电路问题,用通用的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A:
先不接灯管点下,没声音就换灯管,个人觉得是高压板上升压变压器发出的声音,楼主可以拆下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的声音 先确定高压没有问题 外接灯管试试下高压 没问题直接杀灯管

网友:
吱吱响是灯管坏了一根到两根 高压板输出保护了 。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要不就改个高压试一下!

网友:
是灯管的毛病

网友:
外加高压条点屏,就会快速确定故障的所在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很直接的判断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接灯管点下,没声音就换灯管,个人觉得是高压板上升压变压器发出的声音,楼主可以拆下来看看。

这个是灯管把,我遇到过了额

网友:
恩 应该是灯管

网友:
对管电流平衡监控启控,建议先在外边接上新灯管试机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吧,如果不想换灯管可以去高压芯片的保护

网友:
呵呵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你在这里问 永远得不到答案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实践

网友:
先单测灯管

网友:
先测灯管,再查电源板上各电压,如果不正常,换其电容,如果正常改一高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考虑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soso_e129灯管

网友:
能听到电流声 首先考虑灯管 然后考虑高压

网友:
换高压板,外接灯管一试,就可以测出是那部份的问题了

网友:
丝丝的声音应该是电源的吧,是正常的  闪一下黑屏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查查高压部分场管

网友:
去高压保护

网友:
联想的低端货 两根灯管的 看灯管吧 灯管那一块一定是熔化了 然后接到铁了  把烧焦的清理干净 然后打上高温胶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灯管毛病引起短路保护吧,先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你测下灯管如果是好的你可以用通用的高压板代换。

网友:
先换后级电容  和高压电容  如果问题依旧  然后就是高压板  看看是不是老化   ,   和灯管老化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测灯管就知道了

网友:
找好用的灯管先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多是灯管问题。。再就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有可能一根灯管烂了,打火

网友:
昨天刚刚遇到个  是高压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已经修好了
有一只灯管坏了换了以后就OK了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