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 急求bios哥哥进来帮下小妹!感谢

楼主(2011-10-06):
小妹 有一块 inter d845epi 的板子,情况是 一插电源就开机,然后直接进bios,按F10保存 后不能重启,小妹自己觉得是bios的问题,还请各位哥哥姐姐指点下,并求这个板子的bios!谢谢

网友:
先看CMOS电路正常不 还有开关机电路正常不 开机后供电都正常不 有时主板供电或者电容也会引起一些小毛病 还有就是自动开机后能不能关机 intel品牌板有的不正常关机下次通电会自动开机的 然后测一下南桥的数据总线AD值 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有的南桥虚焊或者性能不良都会的 还有就是IO了  bios问题也会不过本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网友:
  BIOS在附件里 请在DOS下运行刷新

在DOS运行

网友(点评):
请问 这个下载分 怎么改啊,怎么我每次发东西都要10分的下载分啊?可以跟我说下吗?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不是bios啊,是EXE的文件啊,怎么刷啊?

网友:
女的学维修啊,,,,少见,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出到BIOS这里的

网友:
美女维修很强啊,,,,

网友A:
大家能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能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吗?

更换Clock IC看下  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