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格WG24D 型号为2400W的电源图

楼主(2011-10-06):
各位师傅 小弟今天接了一台美格24寸液晶显示器 现电源部分有几个地方被烧的看不出是什么零件了 求电源图纸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10 13:53):
这两个IC 对电路一看现装了个LD7575上去 驱动板5V电压正常了 12V没有一看L6562D也是坏的

网友:
看下电路板上的焊盘,连线有没有烧掉。板子烧的标识都看不见了还怎么修呀!不会一个局部都烧焦了、元件都炸了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原版电源图纸不一定能找到,你可以上个照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元件。

网友:
四个贴片?小阻值电阻。安个.22Ohm的上去。

网友:
现上传图片给各位大哥看下

网友:
我也求个图

网友:
电源部分已经修好 一直没时间动这个板 ,今天 开机一看 高压保护了 用的是OZ964SN的IC ,查看了资料可能是过流保护,第9脚 电压为0.8V 好像这个IC 是9V电压低于1.25V就会过流保护 ,请问下高人是不是这样的。过流保护后要怎么查 ,高压包都测量过没什么大问题。灯管也看过没问题 还有就是我用19寸的灯管在这个24寸的高压板上能用不。会不会引起其它的烧坏。求个过流保护维修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