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拆内存颗粒用普通烙铁还是用可调温烙铁最好

楼主(2011-10-06):
本人小白,正在学习怎样拆装内存颗粒,不知道用普通烙铁还是用可调温烙铁好,望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当然是恒温防静电的拉  ,普通的不安全

网友:
楼主在扯蛋,楼上的也在跟着扯。拆内存芯片用热风枪,装的时候用风枪也行 烙铁也行,这个主要看个人焊工了。 烙铁就用恒温的,省得一个静电让你百忙。内存焊完一定要清洗干净,否则会检测出错的

补充内容 (2011-10-6 19:11):
如果这样也算不文明,那你好好搜搜自己的帖子和个别版主的,各自三十大板。仗着手中的权利想扣就扣,看我那么不爽你禁掉算了,何必

yzz163 -30 请文明用语!

网友:
使用恒温的,普通的温度过高容易破坏PCB板

网友:
可调温烙铁温度可自己调节,当然比普通的好

网友:
拆内存芯片,我是用热风台的吹的,不知楼主用烙铁点拆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准备买个恒温烙铁来试试看。家里烂板子多,先来练练手!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风枪好用啊

网友:
静电问题不大吧,普通烙铁接一下地就把静电导走了,关键是交流感应电

网友:
用可调温烙铁

网友:
老的内存那么多脚用烙铁怎么拆啊?新的内存就更没办法拆了,没风枪耍不来吧

网友:
还是热风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