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华硕 00 usb mass

楼主(2011-10-06):
经验中是华硕am2的板子为多这种情况,3种故障,
1是开机00 usb mass之类一会自动断电
2开机00 usb mass 需要按f1,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包括usb
3开机00 usb mass后面还加ide之类的,这一类听说是硬盘数据线问题
回到主题,今天我又遇见第2种情况,2开机00 usb mass 需要按f1,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包括usb
仔细试了一下,大惊,一开始去改bios里面的f1报错提示,发现保存重启后,居然bios自动恢复成要提示f1,
大惊,马上试了所有选项,均不能保存,除了日期,另外,值得一说,拨掉圆口键盘,不插键盘,就显示器和电源线,居然出了f1但是,直接跳过去进系统了,另外主板cmos清电的跳线插在清零或换了一个跳线也试过,清零情况下可以开机,在想是不是电脑积电引起的,明天找个铜线连水管试试,刚才居然不插cmos跳线然后再插电源线开机也能开,日期也准确,惊,马上又试拨掉电池,日期是不准了,可是在按保存重启后,依然恢复,
,这几个现象是以前没有发现的,感觉有点突破口找到的感觉,高人一起来感觉一下

网友:
高手呢 我也想知道啊  求救

网友:
经常遇到华硕屎黄板的主机拿过来说开不了机的,能上电就是不跑码、或者跑到一个代码,很多情况下重新把CMOS清零就好了

网友:
高人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