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配一台新主机,请网友帮了选一款显卡

楼主(2011-10-06):
如题:
CPU:i3 2100 盒装
主板:V星PH67S-C43(B3)
内存:金士顿1333   4G
电源:安钛克bp430 plus
由于不是玩游戏的,是搞一些照片处理的,再就是上网了,现想配512M的显卡是否可以了,价格在500-600元之间,请会配机的网友给个意见!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搞照片处理,用I3的集成显卡绰绰有余,I3集显比许多低端独显都强,主流大型单机游戏中等分辨率特效中低毫无压力,我给朋友装G620+H61,亲身体验

显卡不能但看显存,1G显存的垃圾卡多了去了,坑爹货

图片处理,把I3 2100换成G620,H67换成H61,能省下300+300元,再算上省去的独显的话,就节省了300+300+500=1100元!

网友:
昨天帮朋友装了G620+H61,win7下运行,高清,网页等超快,不过玩大型3D游戏就勉强了,可以换成B960的CPU,内显HD3000.4线程的。

网友:
弄块千元级的显卡,应该很般配。如果用一般的显卡,那就瓶颈在显卡了,整个系统用去来不爽。推荐用GT460或者更高

网友:
晕,你这不是浪费钱吗,现在的集显,再怎么烂都不至于成为系统的瓶颈吧,你系统用不爽绝对是CPU或内存或硬盘的问题

网友:
哎,依旧用9800GTX+的飘过……G92核心依旧强悍……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照片处理,用I3的集成显卡绰绰有余,I3集显比许多低端独显都强,主流大型单机游戏中等分辨率特效中低毫无 ...

同意 不错

网友:
搞图片,处理器不用那么高的就行吧,,楼主可以考虑AMD的呀,,价格会比较理想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网友的解答!
如按CPU:i3 2100也偶尔玩玩游戏配,能给个具体的显卡配置吗?
能提供具体显卡的品牌和型号吗?
再一次谢谢关注本帖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