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打开网页偏白

楼主(2011-10-06):
昨天修到一台带电视的显示器,在打开网页的时候偏白,字迹模糊,高压换过,屏线处理过,驱动主芯片加焊过,开机测试字迹是看清了,但是在开网页还是偏白,看电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过了啊。求高手给点思路啊!谢谢!

网友:
错觉,白底黑字的网页产生的视觉差。

网友:
不知道什么现象,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检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感觉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驱动主芯片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