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芯片

楼主(2011-10-06):
昂达主板上的8202是什么芯片,一场管脚与之相连,电压为0V,但不是接地脚,有没有8202的资料

网友:
桥供电芯片,用的不多

网友:
很少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上次群里共享了一个芯片查询软件 可惜我现在这台电脑没有 可以在群里搜索下帖应该还在的 希望可以帮上你

网友:
rt8202可以用什么代换吗,是八脚的,1。5。7。脚都是5V其他的为0V,并且U和内存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主板不跑码,显示器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