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老火,高手,你看看!

楼主(2011-10-06):
今天修了HP6531和NEC15.6大屏的    HPAMD的速龙双核的,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怀疑CPU坏,但是按住散热能开机,座子压过两次了,还是一样的。不开机的时候来回检测CPU,电压是0.89v。开机正常了1.12v。各个电压都正常。高手求解。本人新手,多给点方法和意见,感激不尽。

NEC开始是不开机,前段公共点MOS管烧坏 了一个换了好了。装上机子,我的亲娘啊!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啊!也不能说不能用反应极慢。按了触摸板的右键过了30秒才有反应。键盘在BIOS设置里面。能操作。怀疑过系统。但是  是客户原来的,系统还没换过。看系统的驱动没有感叹号的。。还有个问题是BIOS不知道怎么设置,只有一项啊!!!!!!!!显示进BIOS是F2进去就有一项。快捷键在系统里面也试过。没有关闭触摸板。 感激不尽了!!!!!!!!!

如果有阐述不清楚的,请指教。

高手师傅请指教,感激不及  感激不及

多给点方法哦!!!!!!!

网友:
网卡故障有时候可以导致系统奇慢  仅指台式机主板 笔记本原理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温度高也会导致系统慢啊

网友:
换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看看,不就可以排除系统的问题了嘛

网友:
那个HP的本子,最好换一下北桥 ,这种现象北桥坏的非常多。

网友:
NEC的本子,应该是南桥或IO有问题吧,正常来讲按右键有反应  应该不是本体坏了。

网友:
外接 键盘和鼠标   一切 都好的  NEC的

网友:
6531那个本很可能是CPU坏了,我遇到过很多都是CPU坏的,这种QL的坏的很多的,可以用内在打值卡打下值看是不是有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