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集成。大短路5a多。奇怪的是没热的地方。

楼主(2011-10-06):
如题。1400集成。我就奇怪了5a多的电流就没热的地方。仔细观察没明显烧的件。但就是没热的地方。摸了1个多小时电源线都烫手。板不热。就是板层之间短也得热啊
是过了隔离保护的俩管以后短的。。也就是19v主供电。。隔离管之前到电源口不短

网友:
那就换个方法检测!

网友:
怎么测。总不能每个供电的地方都一个一个拆吧。那工程就大了

网友:
没测一下是那短路

网友:
19V大短路不是都可以烧机的,这个你得要慢慢来了

网友:
还是要打阻值的。5V 和19V 会造成5A短路。其他的概率也有 但不高。 还是要仔细测试的。慢慢来。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特别是19V滤波电容

网友:
那也只有慢慢拆了。

网友:
不发热,可能是直接对到地上面去了,中间没元器件

网友:
和地连锡时也会这样的,你有没动过其它地方,

网友:
直接短了烧不出的

网友:
先确认哪短路,在用小电流烧

网友:
一般是电容出问题了,得跑哈电路

网友:
真是烧不出的话,就逐个拆件吧。

网友:
CPU核心滤波电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