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求助

楼主(2011-10-06):
接了一台机器 A840  可以加电到0.06--0.15 马上就掉了  。发现CPU  供电有问题  换了个芯片 OK  可以开机
亮了  高兴 ,装机,测机,机器装好,不亮了,晕死,还是一样的故障。不是吧  这么快又坏了。拆机
用风枪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又好了!晕死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给我点建议 。。。。。。。。。。

网友:
升压电容  上下管

网友:
检测一下芯片旁边的原件是否有虚汗

网友:
芯片旁边没有东西虚汗  可能是二楼说的把  我换看看

网友:
把Q32拆了应该可以好,但是键盘好像不能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