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

楼主(2011-10-06):
新人提问:液晶显示器的灯管都可以通用吗?还是要分型号配呀?

网友:
  只要一样长就能通用

网友:
不用的.只要长度对大小一样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长短一样就OK 了额

网友:
对角线长度一样就可以

网友:
长度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通用的,只要长度一样,不过也有粗细不一样的,装起来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