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死等哦 天逸F31A不开机 电流到0.04停住了

楼主(2011-10-06):
一个月之前客户拿来上不能开机 检测最后确定是显卡问题 更换后好了用用就又不能开了 最后发现内存坏了一根 取机  可是一个月这台机子又回来了 故障改变成能触发 电流到0.04就没反应了 。测上电时序5VPCU/3VPCU正常NBSWON#正常DNBSWON#S5_ON为3.3也正常RSMRST#给南桥也正常。。。。。但是SUSB#,SUSC#这个信号就测量不到了 后面的也都测不到了  这个信号由南桥发出给KBC的 可是更换两个南桥却无效  实在不明白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信号是不是被拉没了   我只是猜测 呵呵

网友:
看下北桥吧

网友:
看下南桥底板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PWRBNT#这个信号有跳变不  看下南桥晶振时钟供电啊!  都有就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竞争起震了但我没示波器   南桥也没掉电啊

网友: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B:
板号写出来,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C:
DNBSWON# 这个有跳变才会出S3 S4

网友D:
电流有变化,基本可以断定bios io正常。南桥可能性最大,我遇到过一次,测晶振电压正常,可是用示波器测试却发现波形不对,换了晶振搞掂。

网友E:
SUSB#,SUSC#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B#,SUSC#是否断线

不断线  经过两个小电阻 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变化,基本可以断定bios io正常。南桥可能性最大,我遇到过一次,测晶振电压正常,可是用示波器测试却 ...

南桥我都换了两个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DNBSWON# 这个有跳变才会出S3 S4

有高到地再到高的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不是被拉没了   我只是猜测 呵呵

要拉低的话也只有开机芯片   可是开机芯片我 都换了哦

网友:
没高手指点 我自己顶啊   能不能来个版主什么的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写出来,帮你研究一下

banhaoishi    AOCW4MB8D0  希望你能带给我好消息哦

网友:
我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RTC这一块  除了LAN100不知道   其他的都要有电压   剩下的就是待机电压给南桥供电部分了

网友:
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看下有没有15V
S5—ON信号是否将+3VALW转换成了+3V—S5电压,有没有到达南桥内部,
查下V5REF这项南桥的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cw4的板子,

网友:
见你的描述,BIOS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RTC部分
另外S5态电压是否发出并稳定,从图上看
EC并不直接检测S5电压,估计是在S5_ON发出若干MS后,自动出RSMRST#
所以最好再查一下3V_S5 5V_S5

网友:
按下面这个图的顺序先查一下,看看应该在哪一个上没有

网友:
如果RSMRST这个信号已经有了,现在有两种情况,一是南桥没有接到这个信号,查一下R354(100欧的电阻)两边是否都有电压,二是接到这个信号后,南桥没有发出SUSB SUSC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