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 LCD_EDIDCLK和LCD_EDIDDATA都是3.3V正常不?

楼主(2011-10-06):
lthinkpad sl410k被掌击后,led屏始终白屏!外接可显示!屏供电3.3v正常,信号线有1点几伏,也正常,就LCD_EDIDCLK和LCD_EDIDDATA有3.3伏不确定。

网友:
先换张屏试试看 确定问题的根源

网友(点评):
就是不方便换屏才想确定这个信号正确否?

网友:
电压正常,屏坏了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检测屏的   3.3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大点  LED的一般都是暗屏 白屏的话应该是屏本身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你都掌击了,不方便换那也得换啊,要不修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我掌击的,是客户的,被别人拍了一掌,够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