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1-10-06):
点屏套用上去 驱动跳线12V为暗屏(勉强能看到无信号显示几秒后消失变为黑屏) 跳5V 3.3V 或者不跳线 为白屏带一丝丝的垂直线 请教高人指点 补充一点,开关指示灯一直是红色不变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条式下

网友:
灯管是好的的话  那就换个高压试试啊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没问题 接高压白屏

网友:
有没有笔记本高压条,如果有用可调电源点,可能功率不足

网友:
试下灯管 和高压板看有木有

网友:
上通用高压板试试吧,这样看是什么

网友:
你现在是点屏吧,看看屏线是不是铝制的。是的话就换个看看。

网友(2011-11-05):
问题已解决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