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RGB三个脚无电压是不是北桥问题(集显)

楼主(2011-10-06):
昨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G430的机器~~外接不显示~~内屏一切正常~~使用也是正常的~~切换到外接时外接没反映~~同时内屏休眠~查行场信号有5V~~RGB信号无电压~~集显的是不是北桥问题??我怀疑北桥~~不是很肯定~

网友:
查查线路,不行的话就换个北桥吧

网友:
不建设换北桥,先查其实电路与软件问题

网友:
也许是北桥不太稳定。

网友:
应该有个转换芯片,你好好的查一下

网友:
刚看到一个实例,显卡的VGA模块供电的电感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也有可能导致的,先软后硬

网友:
查下接口的对地阻值,看哪个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