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时,啥原因会导致漏光??

楼主(2011-10-06):
换灯管时,啥原因会导致漏光??

网友:
背光板没有装好

网友:
换灯管时   屏尽量不要动    换完后用锡薄纸包好   这个多换几次就好了!

网友:
尽量要包好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抠得太大

网友:
这个  要仔细  就行了

网友:
你没安装到位

网友:
包不好,多练练把

网友:
我一般换都是抽,不得已才取下,效果比较好

网友A:
请问,直接抽出来好抽么,没试过,我们都是全部拆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抽出来的吧

网友:
唯手熟尔,就可以了。

网友:
两头搞点破坏,最后把两头封好OK

网友:
安装到位  两头包好就不会漏光

网友:
拆时什么样 装时保持什么样就行了

网友:
   换多换熟练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直接抽出来好抽么,没试过,我们都是全部拆出来。

好抽  用尖嘴钳 把两边钳开

完全同意的说~~嘎嘎
我经常用,除了一些特别的机子

网友:
最好不拆,拉出灯管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抽灯管,这样不容易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