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外接正常,内接显示红绿蓝不断的变是显卡坏吗?

楼主(2011-10-06):
DELL 1014 北桥GM45 南桥ICH9,外接正常用内接时屏闪一下几秒后屏显示“红-绿-蓝不断的变”好像启动了屏检测程序。是显卡坏了吗,有没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下一步要检查。。。

网友:
集显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显卡的事。重值珠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
加焊应该也可以搞定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