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000

楼主(2011-10-06):
维修机型: ACER4000
电流故障:待机0.06A,开机上升0.21,然后马上掉到0.06A
主板目测:PC97551IO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主板上有少许人为加焊的痕迹。
主板图片:(出自原拍,此板9800显卡后面的贴片尤其醒目)

测试分析:
1待机电流正常,说明3V和5V前期正常,开机电流能上升但2秒后掉电,说明开启电压步骤不能正常完成,有条件没有满足或者有轻微后级短路。具体是过压或者是过流,那要看具体的测试结果。
2查找此类掉电故障,最好的办法是测试各大供电电感电压,依次测量各大电感,最后发现CPU供电电感在开机时没有电压,因此板是二修板,而且动过CPU供电芯片,故直接更换MAX1907.
3再次通电,开机电流由0.06A上升到0.30,也不掉电,但也不升不降,电流就定在那里了,再次测量CPU供电,还是没有,说明问题找到,但是没有彻底排除。(事后分析先前的维修人员的焊功真的不敢让人恭维!)
4问题的重点就到了CPU无供电的维修,图纸分析:

                          框架全部图

5此图要点:7,35,36进,然后20,37,38出,一般此等电压都是3.3V,我就测吧,有的时候维修还是要运气的,
我首测7脚,发现无电压,

从图纸中我们可以看出是20 页PC97551的3脚发出的,转而测量IO的3脚有电压,断电测两者之间居然不同!仔细看CPU芯片周围,因7-10脚之间原本就有3-4元件原厂就设计上省件,加上全部拖锡,故没有在意,看来(做故障非高手啊),找个0欧保险。
6再次加电,电流还是一样?测量发现,36脚信号电压1.7V,找到其上拉电阻的测量也只有1.9V,不对啊,这个应该是3V,由二次3V供电过来的啊,

,故思路又转向3,5系统供电的二次开启电路,

发现,PQ46有点发黑,量其1脚3脚电压都偏低,找DV2000的主板的此同电路位置的MOS更换,
7通电,电流上升到0.45,插上内存,电流有多次跳变,接上屏,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经验总结:二修机 不能按照常规故障维修,要考虑全面,尤其对前者的焊功,要将其动过的地方再次焊接,(当然自己的焊功要过关!),焊的不好是轻微的,焊掉件的都有!如果对于客户所描述的故障有差异,要考虑是不是做过故障的可能,所以,边修德时候就和客户沟通,最后以维修费380元成交!

网友:
补充:
A:PR135 电阻人为拆件
B: 第一次发帖,后面两张带出来的,不要见外!

网友:
广告做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