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主板上电是先复位还是检查BIOS后再复位?

楼主(2011-10-06):
新手求教,主板上电是先复位还是检查BIOS后再复位?

网友:
你认为呢?

网友:
先复位
再检BLO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是 先复位再检查BIOS  有时我也遇到过 BIOS引起不复位的 ,  所以我不确定到底哪个先 ...

当然是先复位,供电,时钟,复位是数字电路的最基本的三大条件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对这些先什么后什么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先复位,供电,时钟,复位是数字电路的最基本的三大条件

谢谢 版主。。 三颗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