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下这个真是屏的原因吗?

楼主(2011-10-06):
一开始右侧没有绿色 过几分钟慢慢出现绿点点 最后成一绿色亮带 按下开关又能正常维持一会

昨天把 驱动板上两个100uf 和 一个470uf的 电容换掉后  好一阵子正常 现在又不行了 电源是外置的12v 清华同方的机子

以前有碰到过这个机子闪屏的 现在的情况没碰到过  都是长城代工的板子

补充内容 (2011-10-7 09:47):
确定屏的问题了 这个是京东方的屏 屏线得用双8的反线 一点就出现图上情况 放弃了

网友:
换过驱动试过没,有时屏电压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屏的原因就不想搞了 这个机改驱动板没有空间 不好处理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意义也不大  回头量一个电压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占80%~~~~~~~~~~~~~~~~~~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啊  要是还不行 那就试试屏线 不行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屏了

网友:
非常精典的屏估障,无修。

网友:
屏坏.亮带.可以修

网友:
换套板试试,如果还是的话,就别修了

网友:
外接通用驱动板  高压板,,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例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来是屏坏了,,,

网友:
可以试试,不要相信那些说不能修,也不要相信说能修的人!
说不能修的,真接忽略掉,当没有看到
说能修的,发站内消息,问他的思路!
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提高的关键!

我认为此屏还有得一试,如果是我,我会先打开屏电路,先加焊一次,然后跑一下关键点的电压!
试试

网友(点评):
说能修和说不能修的都对,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说能修的人有设备,所以是对的,说不能修的人是因为没有设备,所以说不能修。这个屏的问题是看你的财力来的,你认为能不能修?

网友:
晕 屏的问题 屏上连接带的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试试啊!就算修不出来只要判断出问题也行啊,以后碰到这样的现象就知道问题了啊!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A:
是液晶屏问题,楼主不要再搞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屏问题,楼主不要再搞了,浪费时间。

是的 谢谢各位 已经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修的希望不大。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屏电路试试,电压,芯片加热,再确定吧。

网友:
如果是太多生意的话,没什么希望的就别搞了,先赚些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