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显示器没有亮度

楼主(2011-10-06):
该机器原来开不了机,指示亮不亮,打开后发现电源板上+5V滤波电容鼓起,更换后能开机,指示亮状态显示并且有无信号会变化,就是屏无亮度。

BRI亮度换电容前有2.3V的电压,换电容后不连驱动板有1.2V电压,连上驱动板后就只有0.9V电压了。看论坛上都说OZ9932DN芯片坏了,我量了一下6脚VCC电压是3.2V。把VCC脚吸空再上机测量板上那个脚的位置电压升高到5V了。

请教一下,是OZ9932DN芯片坏了呢,还是其它地方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
外接个灯管   测试一下吧。。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空载电压22V与图表22V相同.................

网友:
这个板子那个OZ9932DN坏了后,更换时量一下旁边的2N000是不是坏了,同时,估计光耦后面的431也会有问题。

网友:
检查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