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esario v3000花屏维修一例,非显卡门。

楼主(2011-10-06):
机型:HP presario v3000
此板为945集显主板。
板号不认得,附上电路图 V3000 DV2000 Intel cpu

网友(点评):
接到V3000的机器先翻过来看机器型号,TX是INTEL独显机型,即7200,8400显卡,TU是965,945集成显卡,AU是6150的北桥活着MCP67的独桥,所以除了TU的机器其他的机型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过几个CQ40的都是这种情况但是都没有搞好,真郁闷。

网友:
对地值为1,断路。怎么判断是断路呢?

网友(点评):
此段路 非短路

网友:
楼主我有一ASUS A8J外显正常内显白屏,做了3会显卡还是一样。想到可能是LVDS部分有问题,可量了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你觉的是哪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7953-1-1.html

网友(点评):
外显跟内显的线路是不一样的,换块显卡芯片试下啊。

网友(点评):
查下显卡LVDS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上次我就修了一台LVDS一供电电感阻值变大导致内屏无显示的机器

网友:
看屏线好像是双6的吧

网友:
信号线也可以共用?

网友:
遇到过,直接干的北桥,我那个晕,这样也可以,长见识了,但是不明白,不是同一个信号,会不会出现色彩偏差,不过从楼主的表情来看……不会,很不理解

网友: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后边的几组信号是留个双6的高分屏的?要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
楼主 G+线  是什么意思呀?5脚跟15脚图上定义不一样为什么可以串一起呢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应该是绿色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用的应该是单6的屏,而图纸上标的是双6,5脚和15脚是两组相同的信号,所以把5脚和15脚串联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是串掉了,一根断了,用的另一根,本来就试下的,结果能用。

网友A:
我今天那台东芝A200外接显示可以,内接不行,干了两个北桥《集成》,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两个信号为什么可以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那台东芝A200外接显示可以,内接不行,干了两个北桥《集成》,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接到这款机器一般是先 做大电容,然后在研究其他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也行

网友:
楼主聪明,这两个线其实也应该就是一个信号出来的吧

网友:
这现现象多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屏线确定了,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这也行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一样

网友:
恩不错第一次看这样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B:
能讲下怎么刷屏吗    我今天也修到个 宏基的   广达的zu2  屏线断了

网友(点评):
屏线断了还刷他干什么,换屏线不就是了。

网友:
搞定了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讲下怎么刷屏吗    我今天也修到个 宏基的   广达的zu2  屏线断了

我是想学下怎么刷啊      这个事断线了    万一下个不是断线了  我不的刷吗   所以想问下了     是编程器刷得  还是什么刷得啊    我的编程器500p可以嘛

网友:
V3000集成的应该是屏线或者内存嘛

网友:
我之前遇到好几个945GM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那台东芝A200外接显示可以,内接不行,干了两个北桥《集成》,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电容我也都换了,呵呵,就是没有招了

网友:
不错,这样也能修啊,厉害!

网友:
楼主很大胆。有想像力。顶

网友:
笔记本屏大多是单6的,高分屏是双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