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掉电。

楼主(2011-10-06):
今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海尔 T68,问题:显示一下在第一个画面就掉电。         拿来一看。8600的显卡。1GB内存,T3000的CPU。  以为散热问题就给报了价。同意了,      思路:就给他处理了散热。谁知道不行,晕到,只有拆机看看主板了。可以显示,待机电路一般没问题,应该是后集电路有问题。后集电路查了半天都没查出问题。没办法只有再查待机电路了,查了,电压都有。郁闷了。只有叫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了。
       第2天又开始修了,发现了机器会有时自动开机一想会不会是开关按钮的问题,就量了一下开关,结果开关是好的。有时自动开机会不会是开关时好时坏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他换了应该开关,结果奇迹出现了,好了。
        总结:修机器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细节决定命运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做主板一定要细心,只有没有想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还别说,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回,测开关分明是好的,实在没办法了,换个开关却真的好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