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小花屏变四位颜色

楼主(2011-10-06):
昂达的9600GSO本来是开机有点花 进去系统跑3D就花屏死机  之后因为GPU虚焊就直接用电吹风吹了变 然后上机开机不花了  但是进去系统跑3D还是花 然后就用1500W的电吹风给核心背面吹了1.5小时 然后继续开机小花  进系统成了四位颜色  郁闷 然后不管怎么用电吹风吹还是问题依旧 但是中途有次开机没花  可是进去系统还是四位颜色  然后用热风枪搞过还是无效啊

网友:
求教啊  如果是显存吹虚焊了  要是加焊时间是多久啊

网友A:
吹了1.5个小时? 就算吹好也没用,用不了多久,重殖核心先

网友:
是啊 1500W电吹风的 温度大概150-170度的样子   用热风枪怎么解决啊  为什么变成四位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了1.5个小时? 就算吹好也没用,用不了多久,重殖核心先

我没BGA 啊  我的想法是自己做个 下面用1500W的电吹风 上面用热风枪 然后自己去做两个焊嘴  能行吗?  是不是下部的温度必须和上部保持一致啊 ?  下部170度够啊?

网友:
上下热风可以,但是你要控制好温度.不同设备不好说,你找块无铅的废板练习一下,找到锡珠最低熔点就可以

网友B:
恩,显卡是要用BGA,用电吹风差点意思,即使好了,没有多长时间还是会坏,最好就是拆下来,重新植株,这样才能用的更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显卡是要用BGA,用电吹风差点意思,即使好了,没有多长时间还是会坏,最好就是拆下来,重新植株,这样才 ...

要多少度才能吧核心取下来啊?

网友C:
兄弟,搞个BGA吧!你这样搞有点不专业的了,客户会吓跑的

网友:
我也是先热风台,返修是有点,也不高。要是每个都植BGA,要成本不说,时间用得也多,不合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搞个BGA吧!你这样搞有点不专业的了,客户会吓跑的

太穷了啊 现在是学着修修玩的 呵呵

网友:
怎么都是9600的卡啊~我好几块都是啊~

网友:
你这卡难搞了,被你这么一破坏。。

网友:
1.5小时,汗,估计小零件都给废了

网友:
用BGA的话,下面180.上面的话228-240就差不多了。

网友:
显卡杀手啊

网友:
这个BGA一下肯定好啊

网友:
我没见过加焊要1.5个小时。好的芯片也得报废。。

网友:
  BGA5-6分钟就完事的活你给电吹风搞了1.5个小时,时间也是金钱啊兄弟

网友:
做bga一定能修好,哥们你还是买个bga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