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高手请进

楼主(2011-10-06):
斯达特SH-2000H(设备型号:GSI-4000H2)数控火焰切割机  被锁了,据说是用户和厂家有纠纷,使用到一定次数就锁了,要解密,各位高人有没有办法?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认识生产厂家的人,最好是售后服务的,我们以前做的塑焊机也是这样的,给客户试用的机器用到一定的次数就锁了。

网友:
把时间调回去看行不行,一般来说,我们能做的只有这样了,有的设备是分期付款的,到了约定付款期如果还没有付款的话,设备系统内部计时器会断开工作电路,并提示时间到,付钱后才能继续,一般会提示PLC通讯异常报警吧

网友:
  去看了下机器,估计有点难度。现在的问题是锁死了,不能输入保存相关参数,上点图,大家看下有没有办法解决:

                              机器铭牌

                        控制面板

                      操作界面

         锁死后界面
    看样子是在操作系统里加的锁, 现在有两种方案:
    1,有高手能解锁。
    2,更换控制系统。
    能解决问题的速度报价!

网友:
有纠纷?应该是钱的问题吧,我看是没有付清人家的尾款,想请人花小钱搞定,这个不好搞,懂的人一般也不愿意这样做的,还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另外做人要厚道,有点商业道德

网友:
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这样给解锁有点不道德呀!

网友:
控制器上个图

网友:
就是啊,没有必要去淌这个浑水。

网友:
同意,用的别人的产品,又不想付清款项的,估计这样的老板,你就是给他搞定了,也拿不到多少钱.

网友:
我彻底晕了,这是技术论坛不是道德论坛,能搞定再说话好不?人家都说了是换个系统,惹谁了?

网友:
这就是技术保留啊,没办法,专业设备没那么容易破解。

网友:
破这个东西挺花时间,相信价格也不会便宜。
给你提个思路,首先必须备份当前系统,再把应用程序拷出来,逐个文件分析他们的可能性,逐个删除小文件,一个一个的试,或者怀疑那几个文件有可能是锁,改文件,,,,,
这是最简单的文件锁,如果用了加密算法的话,直接买台新的控制器来得更划算!
这个是ARM的,是嵌入式系统,单是熟悉系统就够呛!
一句话,难!
如果能找到没被锁的机器,提取系统作对比就相对容易得多。

网友(点评):
很有专业精神,远比某些空谈道德的人要强。锁是解不了了,双重加密。换系统搞定了

网友:
哥们,那你以后有活干了,过段时间他们就找你一次,这个叫长期经济效益!!!

网友(2011-11-19):
修哥,你给他换的什么系统??

网友:
上次一个玻璃厂的机器锁掉。也没有解开。后来叫了外地的人过来开的锁。说收了1万五

网友A:
衣衫還有衣衫高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衣衫還有衣衫高阿

兄弟你这“衣衫”很高呀,哥理解了半天才搞明白。大家都是经过义务教育人。

网友:
这台机器的主板是什么样?电脑主机还是单片机?把你的主板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解的,主要是怎么看

网友:
直接把系统刷一下就好了  应该简单的  或者 你直接用内存注册机 反汇编  看看能不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