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奋战在工作台的新手们-----一张老卡X550能点亮不能进系统或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1-10-06):
国庆期间收拾一些配件,看到一张以前修过的卡,记得以前的检修:
能点亮不能进系统,基本到滚动条过后就黑屏了,有时能进系统,快到桌面时就死机了,在DOS下很正常,也不花屏,测得GPU电压1.27V,显存电压2.64V,用测试软件测试也测不出显存问题,测量按以前的经验,GPU虚焊的可能性大,加焊了GPU无果,就一直搁置至今。今天拿出来试机还是同样的问题,有时滚动条过后就黑屏了,有时快到桌面了就死机了,心想出了GPU本身出问题,会不会还有电压上得问题;得仔细测测,我一般测电压测测功率MOS管及大器件的输出电压,记得以前这卡没测过其他电压,于是重新测了GPU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再测其他大器件117S的输出电压,其中有个117S的输出电压是0.8V,从经验来看功率MOS管和三端稳压输出的电压都不会低于1V的,估计这组供电有问题,先换了再说,从其他板拆了个117S换上试机,电压变为1.24V了,也正常进系统了;跑3D也正常。以前没仔细去测,只测试GPU和显存供电是不够的;此例觉得有一定典型性,提供给新手参考不可漏测一些平时忽视的电压。

网友(点评):
老师,这个电压是供给谁的

网友:
曾碰到过X550 此处为9173 也是输出电压偏低 仅仅偏低了0.1v就点不亮,更换后输出电压回到正常值1.25v 就好了,斑竹可否说下此处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真是要注意这些细节,显卡一直都是感觉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高手,精彩。。

网友:
特例,很少见。1117在主板也很少见坏,显卡也一样。

网友A:
此电压也是供GPU内部的一组供电,去掉1117S,从GPU主供电1.27V飞线过来直供,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哦!学习 学习

凤城 -6 严禁灌水

网友:
1117一般供核心,见过供BIOS的

网友:
显卡上除了GPU供电和显存供电,其他的一些供电电路是给谁用的?

网友:
没想到这稳压管也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还在摸索中,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1117电压0.8,更换,无果

网友:
维修就是每天精进的过程,

网友:
精彩,很少人能想到

网友:
神经粗的就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压也是供GPU内部的一组供电,去掉1117S,从GPU主供电1.27V飞线过来直供,也能正常工作。

听到楼主说。我都想这样干。可惜没卡

网友:
差0.1v都不工作吗?

网友:
心痒痒啊,就是想知道这个电压到底供给谁的啊!我也是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