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充电。能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1-10-06):
MAX8765充电芯片 没工作。 DCIN 19v有 ACIN  2.3V 有。就是11脚的ACOK# 发出-EXTPWR 这个信号 没有电压!8脚的SHDN#也没有电压。2脚LDO  5V 正常。 系统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充电电路没电压!{:soso__9683169223661293043_3:}

网友(点评):
先追-EXTPWR这个信号

网友:
换过MAX8765 还是一样!

网友:
-EXTPWR 这个信号的的 后极 二极管 三极管 还有BD4176KVT-GP 的第三脚翘起来  电压还是不出来!

网友:
接上适配器 -EXTPWR就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啊,因为是低电平有效啊。楼主为什么在这个上面纠结呢?

网友:
MOS管先换了

网友:
那为什么?在T4系列的 这个信号是 3.3V 在 X62的 这个就没电压了  !系统显示充电。充电电感上没电呀! 换过电池

网友:
{:soso__1334976973542837561_4:}郁闷中啊!

网友:
我记得显示充电中充不进去 好像是EC 那一块吧。是受 DATA CLK 总线控制的。

网友:
不充电是最难修的

网友:
首先你看看单插电池能不能放电,再看一下SHDN这个信号为什么没有被开启,把这个信号修出来之后再讨论别的

网友:
8脚SHDN#没有电压
不正常
查查BAT_CRG出来没有

网友:
BAT_CRG
这个没有电压!

网友:
充电这一块难整

网友:
电池可以放电。系统中也显示充电中。但是充电 电感没有电压。

网友:
那个是适配器插入信号,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的。你非要把它修出高电平?

网友:
悲剧啊! -EXTPWR这个信号是低电平 现在最主要的是BAT_CRG这个信号 木有啊!{:soso__1135512018804308397_1:}

网友: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网友:
神啦救救我吧!

网友:
U26 和 U68之间的SPI总线正常工作没

网友:
。。。貌似看不懂

网友:
个人认为
既然能够表示充电状态
应该U26已经接收到了正确的电池信息
并通过SMA总线传递给南桥
但是PMH-7没有发出BAT_CRG
首先要判断PMH-7是否收到了U26 H8发送的需要充电的信息

网友:
赞成楼上的,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也要查

网友:
{:soso__14608218950674197341_2:}客户等不住。拿走了! H8没有代换的。加焊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