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集成的,,在滚动条前面一点就黑屏,,,,电流 ...
IBM T60 集成的,,在滚动条前面一点就黑屏,,,,电流也下降到0。7

楼主(2011-10-06):
IBM T60 集成的,,在滚动条前面一点就黑屏,,,,电流也下降到0。7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有谁碰到过吗,,我是裸板测试的,,,,南北桥都压过,还是一样
黑屏

网友:
先换好的内存,CPU,硬盘试一试。

网友:
你 看下 CPU供电 那管子发热大不 我修了个戴尔的也是这样 CPU供电IC和管子烧了 换掉好了

网友:
南桥 北桥 发热量大不大, 跟桥有很大关系。 显卡的驱动

网友:
建议你测一下显卡供电,如果正常加焊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