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P31 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几分钟就定格在哪里 ...
求助 GA-P31 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几分钟就定格在哪里了

楼主(2011-10-06):
求助 GA-P31 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几分钟就定格在哪里了...
键盘鼠标动不了
测供电
CPU 1.28
内存 1.91
南桥 3.3
北桥 1.9
请教一下这种问题从哪里下手。。
cpu

网友:
定格在什么位置
! 是不管操作什么都会定格吗 定格是死机呢 还是假死机

网友:
建议你重新做个系统看看,,,有时是系统问题 看看散热

网友:
如果排除了系统问题,那可能是硬盘问题,你试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或PE?

网友:
楼主先从系统问题 查起吧!、再来排查兼容性问题 最后看下是不是搞温引起的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屏蔽掉就OK 了

网友:
顯卡 還會引起 要司機,,還有硬盤有壞道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做过系统,再看硬件,不过我想是硬盘的坏道引起的吧!

网友:
先重做系统,不行再看板

网友:
已确认是板的问题。。。。显卡换过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2-4-3 10:06):
哪位大师预到过这种问题帮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