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该查哪?

楼主(2011-10-06):
X31不触发,待机正常,3、5V都有,下一步该测哪呢~?

网友:
H8 各PG 信号 反馈

网友:
RSMRST#是否为高电平,南桥晶振,RCTRST#信号是否为高电平,按键上是否有高平,按一下是否为低,等等。慢慢查。

网友:
这个图纸和点位都有,就把相关的待机条件都查一下吧。先短接一下开关试试吧

网友:
多数是待机电压没全部起来

网友:
先加焊PHM4吧

网友:
PG 信号 反馈
这些地方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待机各条件有没有都满足

网友:
就只说有3V5V这个太少了   要说查起来很复杂的  建议楼主下个时序图   补充下基本功!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