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有得救吗?

楼主(2011-10-06):
可以认出,也可以进系统,不过一复制文件之类的读取硬盘数据就卡住了。 硬盘灯长亮。 然后就是系统认不到这块硬盘。

网友:
要么有坏道要么硬盘线的事

网友:
可以重装一下,或重新分区一下,这必需消除硬件问题才做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是不是有坏道呀~~~~~~~~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扫盘有没坏道,看线没问题,有没被烧的轻微痕迹的类似

网友:
这种问题要先排除硬件造成的问题,可以先扫描一下是不是有坏道,如果有那么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看硬盘是不是有重要东西,如果没有可以试着重新分区看一下,如果还不行建议低格后重新试一下

网友:
用DM工具清零就好了

网友:
硬盘问题很复杂,可以进系统,说明硬盘读取系统文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看你从那个分区向那个分区复制文件了。当然,如果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完全可以低格一下,应该解决问题。最后,也别忘了查一下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肯定有坏道了

网友:
我也有过一块类似的,但是后来不小心被摔坏了,估计可能是硬盘线的关系,因为换根线就好了但是用不多长时间就旧病复发了,我后来怀疑是硬盘和主板不兼容,因为换到别的主板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纠结

网友:
如果有坏道的话,可以屏蔽的啊 ,不过一屏蔽里面的资料会都掉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经常接触到,上次换了电路板就没事了。一次。没得救。

网友:
还是先用MHDD先扫下再说

网友:
换线、低格先后试试吧

网友: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样都试了不行 把硬盘拆到其它主机上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会那就是主板的问题 了

网友:
听下硬盘有没有敲盘的声音啊

网友:
硬盘有没有很大的声音?

网友:
用mhdd跑下,看是不是有坏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