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样升级主板BIOS

楼主(2011-10-06):
BIOS管理着微机的底层输入输出模块,采用较新的BIOS可以改善微机的性能和支持新型CPU等。BIOS升级,以前是通过更换芯片实现的。但现在基本都是通过重写Flash ROM来实现了。新型的主板均采用Fla shROM,使用软件方法进行升级。那么,什么是Flash ROM呢?

  486档次以下微机的BIOS芯片是一块EPROM(可擦除只读存储器),芯片上有一个小窗口,通过紫外线照射可以清除BIOS内容,所以这些芯片上都贴有一块印有厂商标记的不干胶,用于保护芯片中的BIOS。EPROM 的BIOS升级、维护都很不方便。在586以上的主板中普通采用了更新的芯片技术――Flash ROM来作为BIO S程序的载体。Flash ROM也称为闪速存储器,在本质上属于EEPROM(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平常情况下 Flash ROM与EPROM一样是禁止写入的,在需要时,加入一个较高的电压就可以写入或擦除。因此,其维护与升级都很方便。BIOS升级的程序盘一般由主板厂商提供,也可以到互联网上去下载 。

  为预防用户误操作删除Flash ROM中的内容导致系统瘫痪,一般 的主板厂商都在 Flash RO M中固化了一小块启动程序(BOOT BLOCK)用 于紧急情况下接管系统的启动。一般主板上有关Flash RO M的跳线开关用于设置BIOS的只读/可读写状态。关机后在主板上找到它将其设置为可写 (Enable或Write ),重新开机,就可以重写BIOS升级了。 Flash ROM升级需要两个软件:一个是FlashROM写入程序,一般由主板附带的驱动程序盘提供;另一个是新版BIOS的程序数据,一般需要到主板厂商的网站上下载。升级前请检查B IOS数据的编号及日期,确认它比你使用的BIOS版本更新,同时一定要注意检查它与你所用的BIOS是否是同一产品系列。

  BIOS升级程序只能在DOS实模式运行,以下情况可确定您的系统处在实模式下:

   a)用无Config.sys及Autoexec.bat文件的系统软盘开机,或开机时按F5跳过。

   b)Win98启动时,按F8在启动菜单中,选取" Safe mode command prom pt only"。

  当你确认处于实模式后, 在DOS提示符下键入PFLASH ,即可进入更新程式画面,为安全起见,建议您先选取[1]"Save Current BIOS To File"将目前系统之BIOS内容备份到您的磁盘中, 以 防止在更新BIOS的过程中发生错误时,还可以重新写回原先之BIOS数据文件

  然后,选取"Update BIOS Including Boot Block and ESCD"将整个BIOS区域更新,并依照提示,键入欲更新之BIOS数据文件名,便开始更新BIOS。

  在更新BIOS的过程千万不要随便关机!若更新BIOS失败,应及时用“热拔插”等方法加以修复

网友:
笔记本试过             但台式机一般都是把芯片取下来刷了

网友:
学习了,有用处,现在好像也可以在windows下升级BIOS的。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也挺老……

网友:
学海无法

网友:
这个方法太老旧了。。。现在有好多WIN下刷的工具,小白也可以刷了

网友: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以前用过,不过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很多时候刷BIOS都是拆下来在编程器上面刷的了!速度快,还没有后顾之忧,实在不行,拆下来继续刷就是了!反正老板子,BIOS都有插座,插拔也容易!

网友:
方法虽老,但还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