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1-10-06):
       前段时间修的一个19液晶屏,接上电源显示器不亮但是过半个小时左右就好了有时候10几分钟就好了,拆开后发现把屏线拔掉就一切正常,接上屏后屏上的5V供电就被拉低了变成1点几伏过一会就好了,把屏拿了5V一直正常,怀疑是屏有短路换个屏后还是一样,所以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因为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和通用驱动板非常相似,换驱动板不是很麻烦就给换了一个驱动板,该机器修复。
      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一种想找个这种驱动板的电路图研究一下可是找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今天就想自己跑出来好了,以前很少跑线路的。下面是自己跑出来后用电路图画图软件自己画的,有些地方可能接的不对,高手就给指点一下吧!

测得图中一个三极管一个场效应管都为P沟道的,所以都是低电压导通,最后认为三极管性能不良造成不能快速导通换了个差不多的三极管后一切正常。虽然修好了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了。

网友:
你这个图大大的有问题,首先,按你的说法Q1就错了,如果是NPN管,那左边应该是基极B,上边是集电极C,接地那个是发射极E。

其次,没有控制端,控制信号不知道从哪里输入。

网友(点评):
感觉 Q1的 控制级 应该接mcu吧 这接地 怎么控制啊

网友A:
Q1是PNP的管 Q4也是这样也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是PNP的管 Q4也是这样也有错吗?

不是说了吗?Q1的画法错了,还有就是Q1没有控制信号

网友(点评):
三极管B极接地是很正常的,PNP管低电平控制。

网友(点评):
接地 ? 怎么控制Q2啊 看样子Q1 E C级 都有供电 怎么控制

网友B:
再看了下,还有Q4的1脚和2脚标错了,G极应该1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看了下,还有Q4的1脚和2脚标错了,D极应该1才对

我又把图片改了一下您看一下这样对了吗?Q1的控制信号我也不知道,那一个脚就是接地的啊

网友:
图不准确,分析起来就费脑筋了。对于PNP型三极管而言,C极一般是接地的。

网友:
被你们搅浑了

网友:
是哪个型号的液晶,

网友:
支持楼主。  画错了 至少画了

网友C:
给一个给你,别再搞错了。

网友(点评):
这图才是正确无误的,在网上随便找张液晶显示器图纸,都能看到这个线路,十分的精典。百分之九十九屏供电都是此电路。

网友(点评):
这个图的工作是这样的:Q4是NPN型管,ON信号为高电平时,Q4导通,此时Q4的3脚为低也即Q3的G极为低,Q3为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给你,别再搞错了。

谢谢了,不过我不懂电路的分析,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好更了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电子电路是基础,好好学学吧,没有基础虽然一样可以维修,但是不会成为高手。

网友D:
这就是个开关电路,由驱动板输出高电平开机信号,Q4基极因此得电导通,集电极电压降至0.5V以下,使得Q3G极电压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满足P型MOS管饱和导道条件,由于MOS管饱和导道后,D极与S极间内阻极小,功耗很低。很适合于做低损耗的电子开关。仅管屏电流高达1A左右,用MOS管做开关却几乎沒有什么温升,这就是用MOS做电子开关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开关电路,由驱动板输出高电平开机信号,Q4基极因此得电导通,集电极电压降至0.5V以下,使得Q3G极电 ...

谢谢了,经你这么一讲我就明白多了,能告诉我学这些要从什么地方下手,看哪些资料呢,具体到书名之类的

网友(点评):
哈哈~~~~~~~~上面不是说了,去看电子基础~·~~~不知道你对那无味的知识是否感兴趣?反正我是慢慢啃过来的,到现在也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