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1-10-06):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阻他的阻值是0是不是不正常,这个应该用什么替换

网友:
0.52
电流检测的

正常的,不用换了,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0.51,常规电阻中没有52这样的数值的

网友:
色环电阻,阻值为0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下载个色环电阻识别软件   偬瓜式的

网友:
这么大坨又这么小阻值的.应该是开关电源的..应该是接开关管的..起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
如果最第三个色环是银色,那他它就是零点几欧的电阻。

网友:
0.51的电阻

网友:
呵呵, 这种的只要通就可以了,不好它会爆的

网友:
正常的,查查别的地方把

网友:
0.52小阻值电阻,,,

网友:
色环电阻啊。  阻值很小

网友:
这颗电阻铁定是好的  0.51欧  保险电阻功率在2w以上  这种电阻如果过流立即快速开路 并在表面留下过热过流痕迹 一眼就能看到

网友:
是个保险电阻.阻值很小  ,他是要坏 一半都是烧焦

网友:
检测电阻,阻值是0。几欧,上面有色圈啊,你测得0是正常的

网友:
0.52的  测量数值为0正常

网友:
即使是零点几欧姆的电阻,测量也不应该为零,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楼主你用表测量的时候档位太高,或者干脆就是表的精度有问题了!